三星显示器屏上的一个貌似三极管的东东短路了NA1D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09-04-30):
各位老大帮帮忙,三星显示器屏上的一个貌似三极管的东东短路了NA1D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上个图片,看什么位置?屏上面元件很多,要看起什么作用。

网友:
谢谢菲克斯版主的关注,我上个图片大家帮忙看一下,还有那个“K"元件是什么东东?我觉得是保护电阻,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第一个是个保险.第二个NV1D从电路上看应该是个场管.也有的是双二极管.你可以在旁边找一下是不是一样型号的.然后用表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东.

网友:
应当是场效应管,因为那个标的是Q,不是D。。。

网友:
不是场管就是三极管!

网友:
典型的场管用N45来代换,耐压要高的

网友:
场效应管与三极不同啊!难道MOS管与三极管还区分不了?

网友:
测量阻值可以区分是什么管子的~~~~

网友:
从这个三脚管子的位置看,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个场管,且应是N沟的。你随便找个安上去先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你顺便量一下下边和电容连的那个脚是不是接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