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ft2跑e1

楼主(2009-04-30):
昨天收到主板,故障为加电无显示,测CPU主供电0.96V,时钟复位正常,PG信号正常,其它主要测试点正常,上假负载,供电还是0.96V,用表笔上的大头针扎了下U座上的VID孔(左上角的5个),主供电1.5,加CPU跑码,上内存跑E1。加焊CPU座,刷BIOS(品牌机专用的BIOS与INTEL的都刷了)故障仍然是E1,从咱网站上也找到相关的贴子,都没有结果。内存的供电,时钟,上拉供电,我都测过,正常,BIOS的24脚电压3.3V。再上传主板图片,请知情的朋友给个办法处理一下。谢谢!

更换南桥解决

网友:
既然全板 的电压正常,那么南北桥有没有考虑???

网友:
LZ有没有测下桥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还有按下北桥试下

网友:
测了,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内存AD线也打了,没有问题,时钟信号正常

网友:
再就是麻烦问一下,INTEL N82802ABB BIOS与什么样的BIOS能通用吗,有知道的朋友请跟我说一下

网友: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外伤,断线,之类的情况。

网友:
量测一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路,一般是北桥空焊,或是槽接触不好。

网友:
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换个桥试试吧,明天再来...........,如果有人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请留个言,十分感谢

网友:
从BIOS。内存和北桥这三方面查

网友:
安桥 点复位·~!~

网友:
你可以换个IO看看.是不是SMSC的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加焊南桥,可能是南桥应该给BIOS提供低平信号无法发出,导致无法启动,这样说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故障确实已修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做一个南桥好了。

网友:
BIOS通过南桥读写,BIOS与南桥相连的数据线开路,造成造成跑E1,实际上很多主板跑乱码,检测卡显示不过内存,不一定是北桥或者内存通道的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2010-03-18):
今天也遇到一块加焊好了,虽然板子好了,不过到现在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