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Y330的BIOS

楼主(2009-04-30):
麻烦大家,偶想改BIOS研究下

网友(2009-07-25):
ideapad Y330 BIOS 更新到 09CN56WW

BIOS说明
1,支持T4200 ,移除Energy Star logo
2,更新Thermal table for T6600

BIOS版本:09CN56WW

使用范围
Ideapad Y330
Model Name (Machine number) :20002

使用方法
在BIOS刷新前,请移出所有的外接设备,如NewCard ,USB HDD

DOS下刷新方式:
从DOS启动,运行BIOS.bat文件,重新启动即可.

Windows下刷新方式:
先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保存在编辑的文件。刷新BIOS后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
拷贝windows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到硬盘上,再直接运行09CN54WW.exe

注意:在BIOS刷新的时候,机器的所有键盘和外设将无法使用。

网友:
附件可能太大了。就传个DOS版本号了。

09CN56WW DOS.rar

网友(2019-05-13):
来个高版本的。。。。。。。。。。。。。。。。。。。。。。。。。。。。。。。。。。。。。

网友:
怎么降级呀.........................................

insydeflash 3.53.rar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misc&action=attachcredit&aid=82524&formhash=ea394f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