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后点不亮了

楼主(2009-04-30):
是一块X800显卡,花屏,显存供电1.8    1.91    好像有点低,不知算不算正常,原来有点供花,加焊后不亮了,板有点变形,想重做GPU,请问下在显卡上用的植珠一般有那个种,再去入货,因修显卡是新手,请路过大侠指点,还有显卡用的钢网和主板用的一样的?

网友:
加焊后先测试下核心和显存供电阻值,如果偏小很多就要怀疑核心是否吹坏了。

网友:
芯片内部锡球短路或者空焊

网友:
你那有BGA返修台吗?没有的话我可以给你试试

网友:
X800之类的大面积的GPU,焊接设备不适当是不能焊的,免强焊好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我们公司到SP350返修台的时候我调温度的时候就出现芯片内部短路  不过现在成功率100%  焊接工艺需要好的设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