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不装cpu开机电流0.3a,cpu电压0.7v,装cpu后触发后马上掉电

楼主(2009-04-30):
(无正文)

网友:
有换CPU试试么。1.26的电压是VID  011100

网友:
cpu排除过了

网友:
查查CPU供电电路看看了!!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CPU供电电路的故障,可能存在你替换元件的兼容性方面,这方面也要引起注意

网友:
CPU电压0.7V应该有点低

网友:
最好还是看看能上假负载看下!

网友:
加不起电的板子要仔细检查各个电压出来的情况和后极的阻抗

网友:
关键是再cpu不装的时候各个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去年修过一个,没修好。

网友:
上假负载不会断电!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下CPU座看看查查CPU座。
个人猜测,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
479座有问题会跟这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一些电压没有发出也会掉电!
在就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