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LCD开机20分钟自动黑屏

楼主(2009-04-30):
优派 va712B
故障:今天开机用20分钟左右自动黑屏,把电源接口拨开重插开机又可了,不到三四分钟又灭了。拆开机壳没发现什么损坏,用我万表量各个供电正常,断开电开量其中一组升压发现有一个MOS对地了。换了该MOS,开机用一个小时后还是会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我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灯管有老化坏的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一下灯管的电流是不是特别大~和其它的灯管对比一下!~

网友:
是原型号代换吗?

把输出的电容也换一下~

网友:
哦,好的~~
我去试试!!!
谢了~~~~~~~~``

网友:
楼指的是换高压输出电容吗

网友:
开关变压器输出的~

网友(2009-08-09):
va712我的是开机黑屏换了原装的高压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