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接上电源就自动加电

楼主(2009-04-30):
主板一接上电源就自动加电,但3秒内,检测卡跑C1时,又自动掉电,过3秒钟后又自动加电,检测卡跑C1时,又自动掉电,一直如此循环.强制加电后,不掉电,但主板无复位.
请教各位师傅,维修思路,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精英主板肯定是CPU底座虚焊的问题,内存供电正常不代表所有的都正常,再测测别的吧

网友:
是精英的话,不插内存是要掉电```

网友:
ECS的板是那样设计的哈,不上内存就跑C1掉电,

网友:
如果是ECS的板是那样设计的,不上内存就跑C1掉电,如不是那就你查内存所有供电、SPD电压 上拉电压、
时钟 总线是否正常 就这些 如再不正常那就加焊北桥 如在不行 刷BIOS 在不行那就找一块一模一样的对比修

网友:
也有可能是100的排阻其中有坏的。仔细测量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先查开机电路是否正常?再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烧鼓的元件````或者证明主板已经有短路现象.
显卡供电和内存供电的稳压管有可能有问题....重点还是在开机电路```或者你可以清一下CMOS```

网友:
如果插了内存就试试吧槽子清理下

网友:
上面说的对,精英的板子就是这样子,我开始也是疑惑??

网友:
短接开关针关机后,再插电源还是自动触发吗,如是,换IO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