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焊台+详细说明

楼主(2009-04-30):
以下是之前的BGA焊台的效果图 和 详细的说明

注:本文是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制作的 BGA  DIY焊台,但并不主张DIY一定是好事

                    毕竟正规厂家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王道

图片比 较大 可能打开比较慢

 会员11542102元2023-3-6 00:25

网友:
至于温度,我的做法是
有铅的 下加热:190   上加热220度
先开下加热(预热台加热) 等到上测温达到100度的时候先开上加热的风扇,再开上加热开始加热 这段时间大概是4-5分钟 然后下加热的温度调到195-200度 上面的温度大概是每秒3-5度的提升,上加热温度设定在220-225度 这样再继续5分钟左右,应该就好了(看桥能不能自动归位,也就是桥下的锡珠完全融化) 再加热1分钟 期间用镊子轻轻的推几次桥 关闭所有的加热部分 打开散热风扇 开始降温

谢谢 人在边缘 的提醒 笔误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想问下 楼主那个放主板的架子是用什么做的呢   我也做了一个  交流一下 QQ2430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材料是由1.5MM厚度的钢条加工的 下支撑的托架上的孔 是增加钢条自身散热的

目前 该部分的架子还要改进下 呵呵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我也想做一个。楼主能说下详细的吗

网友:
这要多钱呀

网友:
这里要感谢张老  因为在选择上加热的方式的时候  得到了张老的指点 并且在可调风速方面也是请教过张老
这里再次感谢!!

网友:
请问一下成本能要多少钱呢?

网友:
要是请人做的话 费用应该也得2000多吧?

网友:
又是一大天才

网友:
现在回帖真的不加分了?

网友:
想问哈,上加热,你用的8205   用的什么控制,不是用他原来的8205控制器吧 QQ 93688054

网友:
至于温度,我的做法是
无铅的 下加热:190   上加热220度
先开下加热(预热台加热) 等到上测温达到100度的时候先开上加热的风扇,再开上加热开始加热 这段时间大概是4-5分钟 然后下加热的温度调到195-200度 上面 ...
引用 网友B:

无铅的焊料要210度熔点,请问220度想焊BGA下来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PCB的温度我看也最好在150内,别超150了,超了有形变的危险啊

网友:
搞笑的,不好笑的笑话,你温度传感器是什么,温度均匀吗?建议先炉温用炉温测定仪测下曲线,我怕你伤了BGA的PIN

网友:
不好意思 笔误 应该是有铅的  谢谢指正

无铅的 下温度是190  上温度开始是 220度 等到温度达到设定点后约 1分钟 把下温度调到195-200度 上温度调到235-245度 这个温度下用镊子轻推BGA芯片 应该已经能自动归位了 然后保持这个温度继续60-75秒
然后可以关闭所有加热 开始自然冷却 等到测得的温度降到 180以下 开散热风扇 加速度冷却

目前已经做过 10个有铅的 6个无铅的 均一次成功 其中有铅的北桥3个 无铅的也是3个
现在天气暖和 我想如果天气冷了 温度相应的要上调5-10度 如果不调温度 时间上要长点
还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做过 所以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于你说的 PCB板的变型问题 是我做BGA焊台的主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花费很多的精力和代价去做支架

目前没有发现变型而让做桥失败

至于温度 目前的DIP设定 下加热部分可以控制在 5度以内
                        上加热部分可以控制在5-10度以内

而且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量不大 显卡 笔记本 台机主板可以分别用小预热台和大预热台来做) 和 现在的成功率来看  已经达到了我的要求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的温控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里要感谢张老  因为在选择上加热的方式的时候  得到了张老的指点 并且在可调风速方面也是请教过张老
这里再次感谢!!
引用 网友B:

可调风速如何实现?图中没有相关电路。

网友:
上加热用的8205,如果仅仅用风筒部分,就缺少风调。
如果风筒中有热电隅,请教是那一组线?
风筒中加热体,有风扇,一共8根不同颜色线。如何区分这些线?加热用那几个颜色线?风扇?
风速如何调?

网友:
楼主 太有才了 我一般都是用个2000W的电炉 直接烤 哈哈

网友(2010-01-04):
想做上加热的部分,楼主能打开你的机器上加热部分给我们看吗

网友:
你上面图好象还有一个温度检查线吧,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2010-04-10):
请问一下 做BGA时上温和下温大约都是多少

网友:
我感觉有个好支架是 防止变形的关键啊!

网友:
要自己做一台很不容易啊

网友(2010-05-11):
天才啊,我啥时候才能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