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笔记本没风扇能开机吗?有哪位高手能修好请帮下忙

楼主(2009-04-30):
本人初学笔记本,请教一下:
NEC的笔记本把风扇拆掉的话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吗?(CPU上有热管散热片)
还有:笔记的风扇是四根线的,只接红(5V)黑两根线能转吗?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忙,补充一下此机详细情况,还望各位不吝指教

说明一下:此机型号为NEC VA10HRXEG
一.故障原因:雷击
二.故障现象:
1.外接电源适配器损坏(已更换为同一型号新的)
2.接电池不接外接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指示灯全不亮
3.不装电池只接电源适配器现象同上
4.装上电池接新换电源适配器后(有散热片)未装散热风扇,充电指示灯亮,按开机键后
  正常开机,但过三分钟左右即自动断电,所有指示灯不亮,此后均无法开机,放置一段
  时间(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后,再装上电池接适配器后开机又可正常开机,
  但几分钟后又断电,所有指示灯不亮
三.拆机处理:
  拆机后发现网卡处一型号824-00119芯片的反面电路板有烧毁
  取下该芯片后现象无改善
此机电源芯片为MAX1631,南北桥芯片为VIA,
由于本人初次接触笔记本维修,手上工具只有万用表和焊枪,没有笔记本的专业维修工具
麻烦各位高手帮忙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和办法,在此先谢了
本人过段时间回武汉,如哪位武汉的兄弟能修好此机也可以和我联系,15185917692,
发短信告诉我电话和在武汉的地址就好了,我去找你,谢谢了

网友:
大部分可以,小部分开机会检测%B

网友:
只接红线和黑线应该可以转的。

网友:
有的机子有风扇检测回路的,如果只接 两个线,开机会报CPU风扇错误,无法进系统!

网友:
NEC的机子不上CPU风扇一般都可以开机进系统的,而且还能坚持不短的时间;只接红黑两根线,风扇一般是不会转的。

网友:
沒風扇不影響開機
不過單接紅黑應該不會轉喔
因為另外兩隻腳是控制轉動的速度
至少要給訊號才會轉

网友:
基本都可以开机器  风扇只是散热,没有风扇叶是能开机  不能开太久,不然会挂掉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本人一般要加散热器,而且上电时间不会很久,随时注意CPU的温度,以防万一

网友:
可开机 但报错 不进系统

网友:
一般风扇接口形式有:2PIN,3PIN,4PIN
但万变不离其宗,至少有两个信号是缺一不可:1.风扇电源。 2.风扇驱动。
它根据驱动信号的高低对风扇电源所产生的一个压差来控制风扇转速的快慢!
如果是3PIN的风扇就是多了一个地。
如果是4PIN的风扇那就是在3PIN的基础上多了一个风速检测信号!
根据以上原理,当风扇驱动电路或检测电路损坏时,只需要将风扇的电源线接上二级电源(也就是上电后所产生的电源)5V,将驱动信号线接地就可以使其强制运转!

网友:
我上传的图片怎么打不开啊!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
兄弟,试一下就知道了。有散热片CPU烧不了。

网友:
故障现象有点旋。接两路电源才能开机。
接上风扇后可能可以一直工作了吧。

网友:
没接风扇试过,凭感觉应该与风扇没关系,也不会是过热关机(这点基本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