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4D080H4 敲盘怎么修呀?

楼主(2009-04-30):
MT 4D080H4 敲盘怎么修呀
没有一样的盘,不能用执交换,
真不会修盘,是个新手
手头有ISA 3000 和 PCI3000 2.20
我现在用的是PCI3000 2.20 来修的,(以为买了设备就能修,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三年前买的了,只会跑希捷的SF 根扫扫红绿,其它不会用,"真烂",不要骂,我也这么认为,想把本钱赚回来,高手来指点一下吧
问题1,这样的盘能修不?
      2 盘的型号是4D080H4240511 DAH017K0 N,G,C,B B9FDB
      怎么找到一样的固件呢? 根本找不到一样的盘,以上数字哪个是最重要的?
     校验码,怎么看呀?(现在不能进PCI主程序里面)我只想修到能认,校验不对,是不是开SF就能解决,电费我有的是,只要能修就行
敲盘我写LDR怎么写,有没有方法,写LDR时,
最上面是ROM+OVERLAY
ROM ONLY
OVERLAY ONLY
OVERLAY 06
OVERLAY 1B AND 1C
到底选哪个?

网友:
这个用ISA修的啊,用ATHENA的程序来搞!

网友:
迈特老硬盘了,MHDD先看下,然后看模块是PKR还是DSP,跳安全模式,用ATHENA程序。自己再琢磨琢磨吧!!!
祝君成功啊...

网友(2009-06-17):
盘看型号是DSP芯片的,用楼上的方法以ATHENA程序随便加载一个040的LDR就可以,分步先加rom然后加LDR“模块”项,但4D敲头盘很多都是主头故障,估计你要重定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