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上PM1.86/2M/533-CPU装系统出错

楼主(2009-04-30):
主板上PM1.86/2M/533-CPU时GHOST系统文件过程中刻不过去,但没有死机.安装过程中检完硬件后在安装软件时出错!主板上PM1.6/2M-CPU安装系统和进系统一切正常!
此机三月之前曾出现花屏,蓝屏,也曾出现过此故障,显卡芯片加焊后解决花屏和蓝屏故障,刷BIOS后装系统也正常了.
此次升级和降底BIOS版本也不起作用,最后更换北桥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GHOST系统文件过程中刻不过去,
换CPU没事情,怎么想的换NB呢?
给点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挂硬盘刻完系统文件后,放回原机找不到启动文件.所以换北桥.

网友:
外挂硬盘刻完系统文件后,放回原机找不到启动文件.所以换北桥.

那也不一定是北桥的问题啊,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外挂硬盘装完系统,装回本机就启动不了,但是把主引导大小改一下就好了,其实你不用换北桥的,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改一下引导大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