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 从起

楼主(2009-04-30):
我的MP3老是从起,显示开机画面,然后又从起!一直就这样。。。。。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
一般来说是固件问题,但也有硬件问题的
首先看看插到电脑上看能否连接上,不行就要检查晶振是否停振,闪存及主控有没有虚焊,在查查主要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包括电池电压),一般有3V ,1.5V,1.8V 等
若可以连接上,最好短接内存重刷固件即可.

网友:
主控坏也有这样的情况的,一般2091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