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液晶

楼主(2009-04-30):
我有两个acer 的17液晶,连接电源开机。发现有背光,可是lcd上面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发现机器内是两块板子,电源板和接口板,请问这种情况是接口板上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有型号好分析一点

网友:
很难讲,,说清楚一点,,

网友:
那种机 高压部分坏得特别多  楼主你说得不够清楚   讲详细一点

网友:
我感觉是数据板有问题,

网友:
你问题说的不清楚哦  灯管亮了没有  没有亮   能正常开关机  那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发现有背光,那就是白屏了。你没有说清楚!

网友:
灯管亮了的,能正常开关机。型号是ACER  AL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