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

楼主(2009-04-30):
精英945的板子。插上诊断卡后3.3V的灯不亮,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

网友:
修东西不也要讲顺序的   你得先供电正常  再复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IC

网友:
3.3V没有,当然要先修出3.3V来,供电都不正常,哪儿来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3.3V对地阻值正常啊

网友:
你要具体量一下到底没有那一个 电压
应为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啊 !
DDR1 8V     VCC1 5和GMCH电压还有就是CPU供电!!

网友:
ECS 的板子, 基本上是如此,
V_FSB_VTT  ->  CPU ->  VTT_PWRGD  -> VCORE ENABLE
                   ->  VTT_OUT_RIGHT (LEFT) from CPU-> CLOCK ENABLE

所以没有CPU供电, 先查 V_VSB_VTT 1.2V 是否正常.

网友:
你最起码也要有一个简单的测试,不然什么依据也没有,别人也无法给你太大的帮助

网友:
9# 维修公司

网友:
你最起码也要有一个简单的测试,不然什么依据也没有,别人也无法给你太大的帮助
同意

网友:
又见ECS 头疼。CPU坐挂了
还有就是那坡BIOS挂

网友:
我天啊,你最起码的要测测电压,还有基本的几个步骤要走一遍吧!上来就不复位让家人怎么给你解析啊

网友:
去新手区看完了再来!!!!

网友:
你有没有测量过短路啊?然后再上电测电压。。电压--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