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台TOSHIBA的TLP-T70M投影机,外接台式机正常,接笔记本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09-04-30):
如题,有台TOSHIBA的TLP-T70M投影机,外接台式机能正常显示,工作正常,不能与笔记本正常连接,能给个维修思路或者是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么?谢谢了!

网友:
在笔记本上面调的,按FN键,再按有个屏幕标志的键才可以

网友:
把笔记本的分辨率调小点就行了

网友:
检查笔记本输出的格式。

网友(2009-08-04):
切换笔记本显示功能即可.

网友(2009-11-06):
是你的笔记本设置问题。

设置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