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后风扇转几下,再短接还能转几下的维修

楼主(2009-04-30):
基本情况:一世纪之星,待机时紫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转好几下才停,再短接还是转几下才停,同时测各脚输出电压非常低
初定故障:后级输出部分故障
维修过程:1、换掉后级12V、5V、3.3V的所有电容
     2、拆下后级肖特基二极管查正常
     3、打红线对地值只有44,感觉较低,于是就拆下这一路上的电阻和电容还是44,跑线发现红线还与100的一电阻相接,然后到SG6105的第七脚,当时认为SG6105坏了,经“午夜梦回”点拨,即使SG坏,对地值也会不低于100,开始怀疑电感短路。
     4、拆下电感量两端的对地值发现正常了,一端是200左右,一端近400,再量电感没发现短路,难道错了,再拉伸几下电感,再量发现有短路了
     5、找一个十脚的电感,因原电源无-5V,故把拆件电感的两个细脚不接,焊上后OK,第一次接触电源大电感的维修,没有技术含量,只是把喜悦心情与大家共享。

 会员14582082元2022-10-13 14:56

网友:
楼主细没细查,是哪路的电感短路了?

网友:
电感坏的 除非是同型号的代换 否则会不稳定

网友(2009-06-03):
电感短路第一次听到,电感短路如何测出来

网友:
修个2个这样的了一个金河田,一个航嘉。主要原因是胶腐蚀了漆包线

网友:
电感短路 工厂里面返修常见事, 一般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大个的线圈下面有两排脚+ -5V 12V 都共用一个磁换。

网友:
很久不见你了哦.电感的阻值本来就很小,怎么测得出来短路.是不是电感的中间接地的.上图让兄弟看下吧.

网友:
我修过好多电源输出电路上的电感 几乎没发现短路的 后级肖特基二极管短路的不少和 待机开关击穿使开关变压器原边线圈短路

网友:
既然大家没见过我 就说下吧 引用论坛里的图片。一般都是这种线圈短路的 不同绕组互相通 还有就是3.3V 线圈容易烧 颜色明显烧黑 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
我多次遇到这个线圈噼噼啪啪的打火,郁闷了,这里的电压都不超过12v,怎么会打火呢?请大家教我。

网友:
1.5伏的电池都能打火,只要电流足够大

网友(2009-07-13):
遇到过,线圈的绝缘漆烧糊发黑,很明显的

网友(2009-08-25):
嗯,真的没有见过烧电感的。我遇到的大多数是大电容爆

网友:
没遇到过只久前遇到一航嘉5v的滤波电感(一单线圈内有一5mm粗的磁芯)烧到把磁芯烧碎,两旁的电容都把皮烧变形了.平衡变压器还没见烧过.会不会是拆的过程中不小心把绝缘搞破了

网友:
的确,只见 过断路电感,好 烧糊的 电感,没注意还 有 短路的 形式

网友:
显卡上烧锅一个电感,影驰7300GT,外面的热缩管烧的像碳,碰一下就碎了,里面的磁环烧白了,换了个主板上的上去,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