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30黑屏,有OSD显示!

楼主(2009-04-30):
OSD能正常显示,指示等也能正常变化,当然背光也是正常的,其他就是黑屏,估计是程序问题把,已经用同样的好的驱动板换过,确定是驱动板问题。TSUM16AK-LF-1 屏:SVA190WX01TB
黑屏

网友:
丢人了,是对比度被调到了O, 估计是按键漏电造成的,谢谢关注.

网友:
能用ISP编程器读出正常显示器里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