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CPU不工作,没复位

楼主(2009-04-30):
INTEL D915PDT  775的板子。
CPU不工作,没复位,查了CPU供电管,只有12V输入。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一样的问题,没办法啊。现在不知从那里下手。。请大家指示下。   我还是新手

网友:
测下供电场管有没有坏,换下场管试下,至于没复位,先把供电修起来,如果还是没有复位,就查下时钟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查复位电路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先修供电,然后解决复位故障

网友:
这个主板供电经常出问题。。。管子很烫。。。

网友:
可以看下脚座,电压脚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建议换一下IO试试

网友:
别的供电都正常了吗,桥和内存供电。

网友:
试测下内存供电正常吗?有的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造成主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这种板子,CPU无主供电,上管坏的较多。

网友:
一般INTEL的板座子跟IO坏的多..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先修供电,测下供电场管有没有坏,换下场管试下,至于没复位,先把供电修起来,如果还是没有复位,就查下时钟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查复位电路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先修供电,测下供电场管有没有坏,换下场管试下,至于没复位,先把供电修起来,如果还是没有复位,就查下时钟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查复位电路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吗,?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先看看供电的场管是不是坏了,如果是坏了一个上管的话,建议同时更换对应的下管,这样能好一些。有了CPU供电后在继续往下修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