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看测试结果(暂好了)

楼主(2009-04-30):
6600 256MB PCI-E  进系统会一暗一闪的,并屏幕有一小格一小格的暗框。
有MATS6测的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33653809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2
Read    Error Count: 23166
Write   Error Count: 33630643
Unknown Error Count: 0

用MATS478测的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48464     33626178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2
Read    Error Count: 48464
Write   Error Count: 3362617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2    33626178       48464           0

网友:
GPU空焊或显存U9或U10坏,先定位

网友:
多谢,加焊GPU好了,不知能用多久,心里没低,另:显存定位如何看,始终不明白

网友:
刮线短接再用软件测试就可以定位

网友:
这个卡是GPU问题 恕我乌鸦嘴 感觉不像GPU吧 也许。。。。 你确定加热的GPU没带到显存吗? 测试前显卡拆风扇清理了吗?不好意思 来学习的不要介意

网友:
这个卡是GPU问题 恕我乌鸦嘴 感觉不像GPU吧 也许。。。。 你确定加热的GPU没带到显存吗? 测试前显卡拆风扇清理了吗?不好意思 来学习的不要介意
引用 网友A:

是先清理了灰尘,才测的,具体加焊GPU时,有没有带到显存就不知了,不过该GPU以前有人弄过,我用风枪吹了下,里面的焊膏就流出来了

网友:
BGA显存做短路定位还真麻烦哦,高手都有些什么技巧没》?

网友:
刮线定位  也不怎么会看的, 能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