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09-04-30):
我碰到很多HP 的机器无线网卡报错,那位高手可以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是否服报的是104错?? 如是则为无线网卡非HP原装所致!! 换一片原装的卡就好! 如果是MINIPCI INTEL 2200 2100的卡, 则可以找个软件把网卡的SUBSYS ID刷成HP的原装ID则可!

网友:
2# 计将安出 [
是104 啊!如果不用原装的可以解掉吗?

网友:
刚才我把一台dv6000 (intel 945g) 升级了最新的BIOS后,开机就提示104错误,,刷回原来的BIOS也不行,,INTEL 3945ABG的无线网卡,,

呵呵,真郁闷

网友:
没见过,不过有一个刷HP主板SN,PN的软件,还有一些功能没用过,只刷过SN,PN 在公司里,看明天有时间传上来

已发到笔记本图纸资料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05120-1-1.html

网友:
是否服报的是104错?? 如是则为无线网卡非HP原装所致!! 换一片原装的卡就好! 如果是MINIPCI INTEL 2200 2100的卡, 则可以找个软件把网卡的SUBSYS ID刷成HP的原装ID则可!
引用 网友A:

老师说的对,HP对无线网卡很挑剔,要么用原装的(很贵哦),要么就刷网卡的ID(俺可没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