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显示器怪怪的现象.求救!!!!!

楼主(2009-04-30):
开始..电源保护..不亮..更换高压板后.可以亮...不过亮过之后.屏中间.出现大的白色的圆点..并且.不断往四周.扩散...直至变从白屏..... 如果.不上灯管.好像能隐隐看到图像..加上灯管.就是刚才哪个现象...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有人回答我,??????????

网友:
在换个高压板,检查屏线插口有没有脏,可以用橡皮清洁,检查电源12V 5V 屏主控等

网友:
很明显的高压板问题,再换个试试.

网友(2009-09-21):
都变成白屏了,还高压板问题呢!应先电源供电---再驱动板--再屏.供电和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我遇到一次,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换上通用的高压板和新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2009-10-22):
一般是你的控制脚没有找好;;;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一般从安一下就好。

网友:
驱动板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