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有信号,不亮

楼主(2009-04-30):
本人修一块7300LE的卡,显卡有信号,有光栅,但是什么都不显示,显示器灯也正常,请教高手思路,是BIOS?GPU?高手给点思路吧

网友:
查一下信号线

网友:
用DVI测试一下如果亮,问题出在GPU上  如果不亮修TTL电路

网友:
打RBG 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RGB应该正常,最好用试波器测一下TTL电路

网友:
rgb 的阻值不是gpu的  rgb值89--90是rgb对地电阻的值,
如何确认是gpu损坏造成的,你可先顺藤摸瓜把rgb  对地电阻摘掉,量下rgb值一般在.600--.800左右
无穷大则说明gpu虚或gpuXX,虚的可能不大,并上机测量rgb电压一般正常在20--30mv之间波动(画面变换才有波动),不正常则没有电压》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绝大多数情况dvi没问题。你可从dvi飞线到vga  6根  rgb3根、行场2根、还有一根是检测dvi端口是否连接显示器的  线,飞线之前把vga   rgb、行场、控制线相连的  电阻电感一并去掉

网友:
维修方法:
1.测VGA接口13和14脚有没有H V信号输出?比如只有13脚有H信号而14脚没有V信号输出的话,故障就跟楼主你说的一模一样!假如真没信号输出的话,查相关的VGA接口二极管电阻电容74ACT08或是否断线即可。
2.。刷BIOS或加焊重植更换GPU

这张卡加焊GPU应该就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