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厂915主板开机CPU及供电管就烫手

楼主(2009-04-30):
如题,诊断卡不走码,几十秒钟由于CPU过热就保护断电了,经检测CPU没有坏,请教大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
先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1。25V

网友(2009-07-27):
我的也是这样是不是通病啊,我测得 1.31V

网友:
忘了说一下 这主板还烧了DDR内存的接地金手指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资料  坏N多啊   或是脚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