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MAX 问题

楼主(2009-04-30):
大家看看这种KINMAX 512 400金手指坏了,能不能换普通的8位PCB板

网友:
能补上么,如果能则补全金手指

网友:
这个倒没换过
不过你可以试试,他们说是可以的,我没换
因为换的价值不高了,就一直没动。

网友:
这样。。的 。问题。。。。

不用想了。。。一定要换内存底板。。。

网友:
中间那红的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好像是kingmax的防伪芯片

网友:
可以换的 我用KINGMAX的颗粒补到别的内存上一样可以

你换上试试吧 你这板也要不得了

网友:
麻烦的很,一些细节问题搞不好就点不亮,,我深有体会

网友:
直接换就是
那个红色大大的芯片是KINGMAX的防伪芯片,不要它就是了的

网友:
可以换的   。。。。。。。。。。。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成功了。直接换了内存电路板就好使了。顺便把这内存的SPD发上来一个

361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