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70G在XP下很慢,会死机,

楼主(2009-04-30):
笔记本变慢是怎么办啊,在XP里很慢,硬盘换过没有问题。安装PE到C盘进去不会慢。进COMS,GHSOT,都正常,   在GHOST完后装系统也很慢.不装GHOST自带的驱动一样.运行大的程序有时会死机,不动放在那里一下午都没事,  联想昭阳E370G。有谁知道啊,

网友:
风扇有没有停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南桥空焊了!

网友:
只是慢,死机也是慢引起的,风扇正常,安装PE到C盘都正常.

网友:
是不是在任务管理器里面CPU使用率随时都是100%,如果是的话应该是CPU的散热有问题,我上次有台东芝的就是这样,把板重新洗一遍,CPU风扇清理一下,上一下散热膏,看下!

网友:
可是用手摸不会发热啊,用PE一点事都没有啊,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CPU使用率随时都是100%               我看了真的是这样,等会打开看看,谁还遇到过发表一下吧,

网友:
打开看了散热很好,有一次换别外一个内存时突然很快了很正常.CPU使用率是2%在装回原来的内存也可以了,设备管理器中有两个PCI 内存驱动没装吧.在关机试几次又不行了,CPU使用率随时都是100% .设备管理器中没有了感叹号.装开机子发现有256M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晕,怀疑是那个内存芯片不良,有谁知道啊,

网友:
重做系统撒。

网友:
系统做了N个了,

网友:
做一个系统要一下午才能完成,各种版本都用过,

网友:
先测硬盘 如OK   就有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谁有这个杨型的BIOS啊,发一份啊,

网友:
开机手摸风扇有无热量,如无热量或热量不大,换个风扇试试,如不行换 温控IC 我遇上一回这样的事情盘查最后发现温度散布出去最后换温控IC解决!

网友:
U座虚焊也会导致CPU100%运行,机器很慢。

网友:
南桥虚焊的可能最大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版把!楼主都搞了一个礼拜了
再这样下去客户会着急的,万一没有修好,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想再换版就不容易了
说不定还会赖上你

网友:
用手按住南桥哇XP滚动条两次就过,又正常了,看设备管理器中又出现了两个未知设备,PCI FLASH  内存,
松开手重启又不行了,管理器中两个未知设备又没了,速度又很慢了。晕,下午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兄弟啊,现在加焊南桥速度正常了,但在设备管理器中还是出现了两个未知设备,PCI FLASH  内存。。光驱也认不到了,帮忙搞定啊。

网友:
内存才256M.慢肯定是有点慢的咯!你最好是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进系统慢的话很多都是硬盘有问题影响的,换一硬盘装个系统一试就知道啦>你最好用DOS工具来进行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换个南桥啊兄弟

网友:
楼上兄弟啊,问题都找出来了,就是南桥空焊啊,都焊桥好了,用的是风枪加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驱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可能桥没做好,用风枪不敢在做了,就这样给客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