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开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是个新手。刚刚开始学习。
有部分电子电路基础支持。现正在学习中。
有一个顶星VIA芯片主板 上478针CPU,此主板不上电
我顺着ATX供电插槽 第九针跑线。找到一个离南桥比较近的二极管(据本人判断这个是确实是二极管)。我不知道此二极管的好坏。
插上ATX供电电源。直接测试二极管两端,发现两端电压只有0.47-0.40V之间。ATX第九针的待机供电电压只有5V,为什么这个电压只有 0.4V左右呢?
在不取下二极管,直接在板子上测试电压。这样的方法是否正确?
第二个问题是,跑线的时候有时候看线路很乱、跑着跑着直接就来个眼跑的另一面去了。可是另一面的眼太多了。具体位置很不好确定。请高手帮忙,跑线的技巧。怎么不跑错。

网友:
2极管在板上测2端数值不能为0,不能相近,不能同时无穷大。

网友:
VIA的好象南桥独立开机的比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