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跑382F?

楼主(2009-04-30):
有两块T30的主板都是跑382F.。内存插槽仔细的加焊过。还是一样。。
是不是通病啊。。修哪里。。高手指点下。。
通病

网友:
换内存条 不行就量下内存槽的排阻

网友:
看看北桥,内存对北桥的阻值都正常吗?,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没过内寸 换北桥

网友: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故障!。槽也加焊了!

网友:
槽短路了吧

网友:
内存槽要仔细焊,适当加点西,多加焊油,烙铁要好使,别碰到周围器件

网友:
我发现有好多人修T30 38不显 修不了的哦。个个都说内存没过通病,可是很多人都焊过不行。换北桥不行,换BIOS不行,换显卡不行,换南桥不行。呵呵。。。

网友:
内存槽是个通病吧,这款机器。
排阻也有可能哦。

网友:
我遇到的几台都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