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51C二次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04-30):
开始是烧了二次升压
三极管
IRF634B,换上去显示了,可是二次电压不正常,一跳一跳的,查二次升压三极管的G极波型时有时无,去掉三极管,G极的波型就正常了,三极管换过几个了,行激励输出波型正常,什么问题?
DELL

网友:
要看下三极管旁边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击穿了 还是不行建议把IC一起换掉

网友:
IRF634是三极管吗?怕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这个时候图像是什么情况.

网友:
打错了是场效应管,行幅有点大,不可调

网友:
去掉行管接二次三极管试灯泡,激励也正常,二次电压180V,去掉二次三极管接行管试也显示,激励也正常,两样都接上就是不行,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