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主板插多大的内存都认64M(已解决)

楼主(2009-04-30):
ga-k8vt890主板插多大的内存都认64M,而且近系统蓝屏,内存有4个槽只有2个能用,内存的各项电压正常,不知从何查起

刷BIOS后问题解决

网友:
你的CPU换过了吗?

网友:
谢谢飞翔大哥,这是一批机器,都是这个情况,刷完BIOS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0-06-25):
技嘉的BIOS太脆弱了  容易坏

网友:
不是一般的脆弱,不过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