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PG电压?诊断卡显示FF怎么办?

楼主(2009-04-30):
华硕M2NPV-VM。AM2的CPU座。一开机诊断卡显示FF。RST等一闪就灭,3.3V和5V等常亮.CPU核心电压1.64V和内存184脚核心电压1.81V都正常。PCI-E16X老师说没有核心电压所以不知道。我确定触发和复位是正常的。然后我就查CPU的VTT电压正常,CPU时钟电压0V.PG电压为0.06V不正常。内存槽没有时钟电压。PCI槽B16脚没有时钟电压1.65V只有0.14V。请问我现在该第一步查什么?那里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板子也不说
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有CPU供电,没有CPUPG,是这种情况吗?

那么就要去查南桥到CPU的线路了,CPUPG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ATXPG + SB_PWRPG + CPUVRMPG  >>  SB OR SIO >> CPUPG

网友:
原来是北桥虚焊造成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