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4-30):
主板开机电路爬线中(新手不敢叫跑线)爬到一个贴片电阻。
主板上标注 R139 。请问老师,这个是电阻的阻止是 139欧么?
我用2K档测试测试。大概就是0.68左右的阻值。
用
二极管
档测试 喇叭蜂鸣。
这个电阻是不是坏了?
主板

网友:
板上所有元件附近的标号,只是它的位置标号,具体数据看元件本身的标示和根据标示所查的PDF。

网友:
R139只是板上的标注而已,阻值要看元件表面上的标注。

网友:
9494看元件上的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