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00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09-04-30):
HPnc6000笔记本没有无线网卡模块。找了块intel wm3a2100nadell放上,开机报错!104,要求拔下网卡模块重新启动系统,网上查了下资料说是这块网卡没有通过折个本本认证!我如何才能让折个本本认折个网卡模块呢?
IBMT41也出现是类似情况,网上找了个程序纯DOS下运行之后就解决了!
这个型号的有没有类似的程序?希望有解决方法的可以告诉我下!
如果说要刷网卡SUBSYS ID的话就算了。。我没有设备哦

网友:
换网卡才行 没听说过刷的 也没刷过

网友:
可以刷的,,不过要带电插入网卡,,很危险很危险,最好不要做

网友:
刷下网卡上的EEPROM就可以了

网友:
带电插网卡是挺危险的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IBMT41能用个程序认证,HP的也应该有思路!不过我是不行。菜鸟一个。希望有思路的高手给个法子~~

网友:
谁给我个思路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