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难题

楼主(2009-04-30):
今天接修一台旭日125本本是个进水机,拆机取出主板,加电大电流,短路。惊检查,原来是5V,3。3V主供电的2个稳压2及管短路。去掉不用该管,接电源,按开机键,能开机,但是不亮机,电流在1安不动。加焊北桥按开机键,检查卡的代码一阵狂跑。心中大喜。拔掉电源接平,试机。晕死,电流还是老样子,维持在1A,在加焊,检查卡又能跑码,关机在开机。还是老样子,检查卡跳到CO,不跑。换北桥,在试,故障还是那样子,加焊南桥,换南桥,也还是那个故障现象,好象只要PCB板整体加热,就能跑码亮机,加焊内存插槽,还是不跑码,接假负载,测CPU,RST电压为0。18V,不正常,但是我也换北桥,南桥呀,还有就冷却很长时间开机,能跑码,接着在开机又不行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肯定是的  请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 你的 CPU 坏了 呵呵

网友:
你应该把板放在风箱里烤两天在修  可能是BGA进的水没干吧

网友:
哈哈..进水的地方应该多焊焊

网友:
是不北桥供电还有问题啊

网友:
直接拆机取主板没有放烤干那肯定是不行的拉。

网友:
1A动,是死机现象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两天我又有了个发现,就是该机在冷机10多个小时后,通电按开机键,能亮机,只要不拔电源,每次开机,都能跑码,拔掉电源,在通电,就不跑玛了
该机的进水位置在电源IC,MAX1999位置,和VGA端口位置

网友:
可能是板内部有线路在断与通之间的状态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这两天我又有了个发现,就是该机在冷机10多个小时后,通电按开机键,能亮机,只要不拔电源,每次开机,都能跑码,拔掉电源,在通电,就不跑玛了
该机的进水位置在电源IC,MAX1999位置,和VGA端口位 ...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不拔电源每次都能开机显示,那很有可能是南桥的VCCRTC供电有异常的!我上次就休了一次也是进水的,就是CMOS电池接口道D30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典型的南桥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