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复位问题

楼主(2009-04-30):
点复位,关机,启动重复2次~~复位有点不正常~~~  各项供电 正常~~~   有时会自动重启~~
7300GT-T它的晶振是多大的,烧黑了~~

网友:
换IO就有可能OK,我遇见过的

网友:
补充~按复位按钮,电脑先断电,还没启动,就又断电,然后才能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