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时钟,复位,PG, INIT 信号都正常CPU不热

楼主(2009-04-30):
CPU 供电,时钟,复位,PG 都正常 INIT 信号有,CPU不热
CPU 图拉叮 933 超低电压版
时钟  频率计测得133M
CPU复位  1.2V
CPU PG   1.2V
CPU INIT 1.2V
CPU 不热

北桥供电都正常. 晕了就.

网友:
加电电流0.3A  正常启动电流,0.45--0.5A  CPU不发热.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下bios,如果不好就开始砍桥吧,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图可以慢慢的量南北桥信号,南桥到IO的信号,这种情况很烦人的

网友:
BIOS 应该没问题,先前的故障是运行大程序老死机,但CPU并不烫,死机后就开不了.

网友:
检测一下IO芯片,估计它有问题。

网友:
换CPU试试啊!@

网友:
若CPU不行的话,那你看看超级IO啊

网友:
换过了CPU  原来是933的 手头只有1.2 1.0 的  都不行.

网友:
ALI M1644T    M1535+   老H8 资料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