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940主板到底用的什么CPU

楼主(2009-04-30):
接到一台IBM R60E 15寸的机子,开机黑屏,用户告之最初由升级BIOS引起,在其它地方修过,做过南北桥。拆机,940的板子,T2300CPU,测试,各路电压正常,电流在0.5左右没跳变。根据用户的叙述,先重刷BIOS,再换CPU,内存,最后做南北桥,都没什么进展,只有在换CPU的过程中点亮了两次。没思路了!

网友:
用户急用本本,订了一张新板子,上机,测试,不亮! 换!还是不亮! 而且换回去的板子人家测试正常! 问吧,说是不是CPU的频率不对,可我用520,540,T2300,T5200的CPU都换过了啊!查资料,在网上看到说940的板子最大只支持T1350,再把INTEL的CPU的型号分类一对照,那是酷睿单核的啊! 手上没有,借了个410的CPU, 终于对了!

网友:
940的机器支持t2300的,估计要换IO吧.

网友:
问下子你,他原来的CPU是什么啊,你不拿它的原来CPU来试下子。

网友:
问题来了!IBM R60E 940主板到底用的什么CPU?
还有疑问:既然是940的板子只能上单核的最大支持T1350,那它原机怎么是T2300,我可以确定这T2300的CPU是原机的,查过FRU序列号!板子问过客户在其它地方修的时候也没被调过包。
    另外一点,在我修这板子的时候,中途确实点亮过两次!!!!!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
期待业界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T2300就是它原来的CPU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换过两张新板子了,现象一样,不可能IO都有问题吧?我现在用410的CPU正试着机呢,一切正常!

网友:
将BIOS升到79ETC1WW或更高就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 错了,79ETC1WW是T60的BIOS版本,R60E应是7EETC2WW或以上就可以.

网友:
没错.是BIOS的问题.你升级就行了.这板不好搞.我修过几点..后来也才明白这点..

网友:
请教:是不是把这板子的BIOS升级到7EETC2WW或以上就可以用酷睿2的U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我的BIOS是7EETC6WW了,比7EETC2WW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