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管散热原理【自编】

楼主(2009-04-30):
高端一点的主板常带有热管散热,那么热管散热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我借用网上提供的图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都有这样的常识:天热的时候,人有汗腺靠出汗来散热,当然有风帮助更好。狗没有汗腺,只好把舌头伸出来蒸发口水散热,散热的效果也会差点。

热管散热和上面的原理基本相同。热管内部构造如图:

内部中间有个管子一般是真空的,外管内壁布满毛细管,内部有用来传热的液体。热管分三个区,分别是蒸发区,绝热区和冷凝区。蒸发区范围内的高温使液体蒸发成蒸汽,蒸汽经过绝热区到达冷凝区,冷凝区的温度较低,蒸汽把蒸发区带来的热量传递给冷凝区的散热装置,同时重新凝结为液体,通过外管内壁的毛细管流回蒸发区。这个过程反复循环进行,就能对蒸发区的发热物件持续不断进行冷却。

作为外管内壁的毛细管用什么材料来做呢,一般有烧结管和沟槽管两种,见下图:

利用烧结管烧结材料的空隙或者利用沟槽管的沟槽作为毛细管,提供液体从冷凝区返回蒸发区的途径。分别把这两种热管叫做烧结式热管和沟槽式热管。这两种是常见热管,根据热管散热原理当然也可以开发出其他形式的热管。

对于这两种常见热管,沟槽管的成本要比烧结管低不少,是低价散热器中常见的热导管。沟槽管的缺点非常明显,就是其指向性非常强,在直线传导的时候,性能和烧结管相当,但是每当沟槽管弯曲90度,导热性能便大大下降,甚至只能达到原来性能的1/2。部分采用沟槽管的散热器甚至将其弯曲180度,那样的效果可想而知了。而烧结管则没有这种问题,虽然弯曲后性能也会有部分下降,但是并不明显。一般高端的热管散热器中可以见到烧结管的身影。

下面给个主板上的热管图:

网友:
张老师,可不可以理解成象土锅炉,热量上来以后自动循环,还有热管散热能达到象风扇一样理想的温度吗?还是象电冰箱的原理。

网友:
热管从原理上说更接近冰箱。

网友:
貌似杂牌主板配的热管都是假的。

网友:
怎么识别烧结式热管和沟槽式热管呢?

网友:
可上面是掰下来的啊~难道从颜色判断?

网友:
张老师不回答丶我就搞不清楚

网友:
现在的高频主板的北桥温度很高,请问张老师散热管里加注的是什么介质的导热体?如果时间长了或导热管有渗漏,会不会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
列管散热器  列管散热器主要用来冷却工业用油,其内部为不定数量的铜管(铜管数量和直径可以根据散热指标确定),铜管两头固定于法兰之上。其工作原理是:油介质从铜管中通过,水等冷却液在壳体和铜管之间的空间内流通,在此过程中,热量由高温向低温传输,即油中热量被传送到冷水中,后被流动的水带走,高温的油便被冷却了。
  列管散热器有单筒的和双筒的之分,可以根据需要设计。

网友(2010-01-17):
拆了一个台式机的散热,是沟槽管,但是只见到少量液体。液体是啥成分?

网友:
最基本的原理是介质蒸发会吸收热量,介质凝结会放出热量。正如下雪不冷融雪冷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同的雪和水是固态和液态之间的关系,而热管介质是液态和气态之间的关系。

网友:
不折断的话,外观上能区别这两种管吗?

网友:
看外观是看不大出来的,就像看你的外貌不能判断你的言行一样。不过可以轻轻敲一敲,声音肯定不一样,就像你开口说话就能判断你的文明程度。

网友:
原理 我的理解就是 点一滴酒精到手背 那种感觉。

网友(2010-04-11):
明白了,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的烧结管

网友:
哇!专家就是专家。
写得有点像书上的教程。

网友:
掰开过一个失效的散热管,里面是烧结管,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散热。是因为进去空气还是没有注入液体?

网友(2014-06-19):
回楼上的,气体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