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 故障

楼主(2009-04-30):
最近收到华硕P5LD2-X的板子,开机 1短3长, 屏不显示,过几分钟后自己有可能正常启动。敬请高手指点,谢谢!!
还有一华硕板子,不自觉的重起,重起时屏刚点亮又重起,这样一直很多次
华硕

网友:
你看看,那板子内存插好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IO的事了,换一个再说啊!

网友:
你还听得到响,我这块没响,基本上每天第一次开机都要开关个三次才亮。亮了后这一天就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