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客戶電腦最方便的遠端操控軟體

楼主(2009-04-30):
客戶電腦常常故障,近一點的騎摩托車,遠一點的(3公里以上)就懶的跑了.
都是將這小軟體安裝在客戶桌面.有小問題很好用的
忘記提醒:我試過除了(Zone Alarm)之外,什麼防火牆都可穿透,軟體本身沒有病毒
使用方法:
1.先試著下載英文版

网友:
好用吗,会有病毒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毒的,安全

网友:
能不能说说.具体使用方法

网友:
我们有QQ远程协助,呵呵,ICQ没有远程协助吗

网友:
对啊 qq也能用啊

网友:
貌似一个广告贴

网友:
好东西,能用以后就省事了

网友:
晕,这软件我下载了。 怎么用的啊。 一运行,自己的机器和客户机都产生了用户名和密码。 但怎么输入和联接啊?  搞不懂,连不成撒。

网友:
回复 网友B:
網路上搜尋有很多教學的喔
http://royaleo1207.pixnet.net/blog/post/24577339

网友:
使用的最好分享下心得 ,最关键的是延时高不高,QQ的远程还是有比较高的延时的

网友(2009-07-09):
试一下看看 好 不好 用 哦

网友:
这个确实很好用```
`
不过现在每次只能5分钟```5分钟就掉一次线`要重心联上``

以前不会的`````现在他们搞成这样``我都不用了```

以前在公司上班``没弄完东西````下午下班没关电脑``开着``晚上回去就远程``完成后关机``方便````

网友:
有没有破解版本的啊,最好是中文的,期待中

网友:
QQ远程协助在网络状态很好的情况还能勉强的进行远程操作,一般情况下QQ远程还是有点用!试试LZ的东东,先谢了!

网友(2009-12-12):
这个软件很好用比QQ远程强多了

网友:
远程协助软件,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  灰鸽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呵呵

网友:
一直用这个,好东西 已经升级到5.0了

网友:
也好不了去哪。我用过。QQ也差不多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网速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