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G和EN

楼主(2009-04-30):
请教各位老师.电源管理的PG信号是输出还输入.输出的话.主要是到达那些设备.如果是输入.又是谁供给的呢.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源管理的EN信号.是不是资料上说的VTT_PWRGD.

网友:
不同设计是有差别的,给个图你去研究一下吧
这个图纸里EN是VCC经过阻容延时来的,PGOOD是送到VRMGD去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我有张GA-845的图纸.VTT_PWRGD连到EN上的

网友:
PG不是送到南桥么,怎么送到VRMGD那去了,

还有,,PG是怎么产生的高电平??是产生以后送往南桥的么?

网友:
EN信号不同的主板设计不同,EN是开启信号,那么这个开启信号一般是受主板的上电时序控制的!
PG信号不是指电源部分发出的PG信号,这里的PG信号是指这一供电模块中的power good(电源好)信号,这个信号输出到后级电路是通知后续工作模块,本模块供电已正常,你可以继续动作了~~~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请教一下VID_GD#信号是CPU 引脚发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