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R18笔记本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09-04-30):
求助三星R18笔记本屏幕一闪一闪,开机时间屏幕一闪一闪,进入系统又正常了,,求助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接触不良,或者是哪里供电电压不稳。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大概是高压打火,可以换个高压板试试,看电流大小,实在不行就是北桥或者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高压板。要不是高压板那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