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改造问题

楼主(2009-04-30):
我想用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把850风枪改为恒温的,但实际改装后发现温度无法控制,热惯性非常大,温度达到设定的300度后,温控器动作,但温度会上升到500度后才会回落,温控器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温控器要用带PID自整定的才好,淘宝上找个二手进口会好很多,还有探头的摆放位置很关键。

网友:
你的温控器是什么型号的呢?P.I.D参数是多少?尝试设置p=200,I=7,D=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