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不跑码

楼主(2009-04-30):
最初这块板爆电容
1000u的全坏!换完后用两天后就自动保护了
量得CPU供电有一路只有11欧。测得一个70L02坏了,由于下管是并的,所以去掉一个还可以用。
刚开始还是保护的,后面发现这板只要不上U,一通电就断,上U后点亮。
可是才点两次后就不跑码了。有时候勉强能跑一、两次。
U从C1.7换到2.4又换到带D的2.66又换到P4,都一样的效果。内存也换了N条。
用手弯板也没有变化了。量得32768没有电压,其他电压正常。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测量?
如果32768损坏的话有没有电压的?
PS:这板元件比较密集,不怎么想做BGA。

网友:
把U供电一路的所有管全换掉再把PWM也换掉注意查一下周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