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写分享一下小问题的轻松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30):
很多机器有有时候装系统的时候.GHOST要4 5个小时能才G完.硬装要装一个通宵.
换硬盘.换光驱还是一样.
  其实只需要清零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已经弄过很多次了.可以给客户说是南桥问题.收2 3百块?

呵..在这现丑了!

网友:
請問什麼叫做把BIOS清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COMS电池放电吗??

网友:
这情况我碰到过 所有硬件都换了 就是装系统慢 也清过bios 后来无意间把电池放了一下电就OK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哎,无语了...简单的小问题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忽悠客户?

网友:
这方法对电脑盲,可能还能忽悠下,稍微有点知识的客户,你就甭忽悠了!

网友:
hdd blank mode
bios中这一项可能被设置为disable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我碰到过,结果居然是  cpu缓存  被关了...超郁闷

网友:
清BIOS和电池放电有什么不同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
同楼上的有相同的困惑请给点提示  我觉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