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3.3V灯不亮,怎么修?

楼主(2009-04-30):
1块810杂牌主板,上假负载,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电压,PG,时钟正常。就是复位才0点几伏。插上俄罗斯诊断卡,别的灯都亮就,3.3V不亮。量PCI测试点无3.3V电压,可是内存测试点就有此电压,ATX电源没问题。跑线路开关针通过2个电阻到IO,绿线跑到个1AM的小三极管(已换过)就找不到下面的线路了,5VSB经过1117到1个14门电路也跑不下去了,开关针电压是3.3V的。请问我下面该怎么修,有熟悉此电路的高手给我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PCI A14阻值多少

网友:
万用表显示为1

网友:
老的810板子PCI上的3。3V是没有的。

网友:
现在是1接电源就开机了,跑绿线我就跑到个三极管就找不到了,会不会跑南桥去了?开机电路里有没有IO和南桥都用上的?我以前只知道从IO或者南桥单独开机的,用在1起我还没听说过呢,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
IO换过了吗?还有这种板子,时间太长了,南桥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IO坏了可以开机吗?我现在就是搞不懂它是怎么开机的

网友:
跑绿线我就跑到个 。三极管坏

网友:
三极管我已经换过,现在还是一插电源就开机。

网友:
跑绿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