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440 8X刷BIOS后不亮

楼主(2009-04-30):
440 8X显卡刷了几次BIOS后,最后次刷错版本后不亮,并原保存的BIOS也刷不进,提示不认卡,求教有什么办法刷进去(原用强刷-4-5-6参数)  谢了

网友:
现在这种状况,最好拿编程器写入看一下是不是SPI损坏

网友:
你可用带pci-e和agp插槽的的915板子插a卡带进dos下刷入
或编程器,或从5200卡上摘个换上 、或用显卡改个编程器 再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