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显存无排阻无引脚如何定位

楼主(2009-04-30):
某7300显卡,显存是BGA封装的,无法用短接法测试,又无排阻,请问如何定位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刮线短接就可以测试,道理和DDR1方法一样

网友:
1.假如可以直接看到数据线的话,直接刮线短路最简单,实在喜欢拆掉再装的话,除非你有楼上的牛B技术和时间以及相当的耐心!
2.假如数据线设计到内层不能看到数据线的话,拆掉显存测试。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如果一次不成工两次。两次不成工三次到最后电板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