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U盘 插在电脑上发现不了

楼主(2009-04-30):
U盘 插在电脑上发现不了 请问下有谁知道的说下 谢谢了 里面都有正重要的资料。LED灯可以亮,是台电的U盘
电脑

网友:
昨天刚做了一个台电2G的U盘,和你的现象一样,我的是主控芯片话了 ,用的是UT165的,买个新U盘,把FLASH焊过去OK

网友:
是自己用的U盘还是顾客的呀, 询问下坏前最后一次使用时在那里,插在前置USB口了,就不好用了。还是这次插上就不好用了,是否有摔过。
判断主控是否损坏,可以用万用表,红表笔接USB- 然后用红表笔测量D+ 和D-两个阻值是否一样,有偏差的话主控必挂。 楼主要数据可以把U盘拆开,先换个晶振试试,圆柱型的晶振最怕摔了,要是贴片的晶振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2009-07-03):
把U盘拔了再重插啊 我的U盘就是的

网友:
俺的U盘。买了1年半了。都是带电拔的。从不删除硬件的。还没坏过
以前我也见到别人修过。上面就4个件。很好弄。可以用最苯的办法,一个一
个换

网友:
使用ChipGenius检测是否还可以识别U盘,如果能识别,用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如果不能识别,就拆开修吧

网友(2010-01-19):
所以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你的U盘可能中了病毒了,插上之后可看到有
盘符,但不能进入,可以先查杀,再右击、打开。二是你的电脑可能中了病毒,情况与第一
种差不多。三是U盘坏了,其中还分两种,一是能通过格式化等处理解决的,另一种是不能通
过格式化解决的,对于后者,只能报废或者请厂家维修等。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一般晶振坏的最多!如果不行,主控的可能最大!

网友:
看样子要拆开来换个晶振,不行就看主控什么型号,替换一样的,要是不考虑资料早就对型号量产啦

网友(2010-03-12):
别碰我
你真是个牛人.

网友:
短接 FLASH 应该行 可能是量产失败造成的 我的已经挂了一个了

网友:
重要资料的话 你知道找维修点去修了

网友(2010-04-13):
我也有个这样的U盘,回去试试上面的方法

网友:
晶振不容易怀

网友:
我的U盘量产失败后电脑不能识别,有高手指点一下QQ418546435

网友:
不能识别的话可能是插前置USB接口电压不够,试一下后面的.也可能是你的系统是优化过的,所以不能识别,装个没优化的系统看看.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台电就是这样我有一块U盘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学到了不少东东

网友:
短接Flash的那个脚能强制把优盘读出来啊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晶振。。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