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20块XFX 6600LE 256M显卡

楼主(2009-04-30):
今天网吧送来20块讯景6600LE 256M PCI-E的显卡,都是不同程度的花屏,仅4块不亮!
网吧的东西都太脏,怕影响维修质量全部清洗后再维修!此卡散热片太小,网吧长期工作,再因N卡GPU容易脱焊,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将所有卡的GPU全部加焊,有18片成功修复,有两片不亮,查GPU电压1.23,显存电压2.71V,晶振也起振了,于是测量金手指数据脚,有两个数据脚没有阻值,怀疑GPU与焊盘脱离,于是重做GPU OK,至此20片显卡全部修复!
显卡

网友:
看来楼主的BGA机应该不错,成功率不错

网友:
6600相对最容易修啊,总是脱焊的。LZ捡到便宜了。发发。

网友:
晶振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有万用表测电压能不能判断起不起振?

网友:
不知LZ这样加焊能管多久,我试过几次网吧的显卡GF8600共9片花屏均加焊OK,不过有6片再次的返修重植

网友:
胜利上门维修
你的想法很好! 加焊只能做为测试故障点。有些卡是可以加焊好的有些则需重做GPU。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专业返修台加焊这样温度可以控制好,因为有铅锡球的熔点则在183,最好焊接温度则在210,无铅锡球熔点则在217,焊接最好时机则需要在235。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卡加焊后还需要返修的原故!

网友:
因为有铅锡球的熔点则在183,最好焊接温度则在210,无铅锡球熔点则在217,焊接最好时机则需要在235。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卡加焊后还需要返修的原故!,
这个温度绝对是这样子的,你加焊时得焊透来,也就是每一个球熔一次,加焊时间不够,有些球没有熔的化,就有可能下次又来脱焊了。

网友:
我用 BGA机器下温度260度,上温度最高250度焊接40秒,之前从 160开始到 250度,在 到 215回焊下

网友:
加焊gpu时 如果做到最短时间内达到 gpu像有股很轻盈的力在固定着一样,用镊子碰下会很轻松的 恢复原位 立马开始降温!经久耐用

网友:
N卡GPU容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