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锡珠植株台可以直接加热很好用

楼主(2009-04-30):
前段时间想把GPU重新植锡珠,好不容易放置好锡珠,一加热锡珠就移位,搞了好多次都不顺利。后来用红外线加热也会出现很多锡珠移位或和旁边的锡珠熔在了一起。于是想自己要设计一个可以植锡珠的植株台,同时可以在植株台上直接加热,通过2天的设想和制作终于完成了,就发实物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图中可伸缩的滑块里有一根压簧,可以将活动固定块滑向另一固定块

网友:
这是显存被固定后的图片

网友:
这是GPU被固定的图片,注意,固定GPU时,要把高度定位螺丝安装在GPU用定位螺丝孔内

网友:
下面我们要植锡珠了,装上万能钢网(基地买的),嘿嘿,我用高磁力磁铁吸住钢网,很牢的。

网友:
然后放入锡珠,整理好中间多余的锡珠,也是为了节约材料

网友:
夹具有创意!
下面顶的部分尚有改进余地,可以做得更稳定一些。
磁铁固定不是很好。

网友:
由于钢网的两边是被磁铁吸在不锈钢上的,加热时两侧的温度低,中间温度高,容易出现钢网中间变形凸起造成植珠失败,于是又想了一个绝招,自己看哦。

网友:
现在可以用热风枪或高功率红外线加热了,钢网也不会变形,想变也变不了,嘿嘿,泰山压顶之势,上大图看的更清楚

网友:
你那材料不一定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磁铁一般吸不住或吸力不大。转个资料你看一下了:

不锈钢板材本身是没有磁性的,但在拉伸成盆的过程中,板材金属晶体结构受高压挤压变形,会产生少量的马氏体结构,这种结构有轻微磁性,而且拉伸变形大的地方磁性会大些。所以,盆体拉伸的部分会带有少许磁性,特别是四个圆角拉伸变形最大,磁性也稍强。而面板拉伸变形不大,几乎无磁性。这些磁性是不会影响水漕的使用功能的,也不会影响健康,并且时间长了,会减弱,甚至消失。目前市场上有些产品没有磁性,是因为经过脱磁处理,是为了迎合一些不明原因的消费者所好。

机械论坛上有更专业的解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480

网友:
不锈钢按照其组织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四种:
    1、奥式体钢:抗锈蚀,焊接性和塑性好,但强度稍低,常用于制造化工容器及管道等,如304、316不锈钢,无磁性。
    2、铁素体钢:抗锈蚀,强度稍高,常用于制造化工设备、餐具用具及建筑装饰构件等,如430不锈钢,有磁性。
    3、马氏体钢:耐锈蚀,高硬度,常用于耐磨损件,有磁性。
    4、双向不锈钢(奥式体+贴素体):是近代发展的新型不锈钢,耐蚀性非常优秀,价格高,主要用于化工设备,有磁性。

     由此可见,在以上介绍的四种不锈钢中,除了奥式体钢没有磁性以外,其他三种不锈钢都带有磁性,因此用磁体来判别不锈钢的优劣是不科学方法。

其实有磁性的不锈钢一般磁性也不强,当然我也不知道你用的到底是不是不锈钢。

另外磁铁如果温度超过居里点温度会失去磁性的。

网友:
多谢张老指点,我的材料只是叫他'不锈钢“,他确实不会生锈,是日本的一种专门用于制作”治具“的材料,具体名称,我忘了。这材料很好的,不会生锈,但是与磁铁又相吸。

网友:
连钢网一起加热就怕有时做好了,拿不出来,不知楼主有没有遇过这样的

网友:
东西做得真是好,不过旁边的料如何得啊,你有机床啊,还是有现成的东西拼起来的。

网友:
连钢网一起加热就怕有时做好了,拿不出来,不知楼主有没有遇过这样的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种情况,很简单的,吧GPU和钢网一起拿下治具,再用风枪加热一次,在冷却到不是烫手的状态下可以拿下来了,我几乎每次都这样操作。

网友:
上面的料我是用了废治具拆下的现成的,也可以用3MM后的铁板,最好是电镀过的防止生锈。下面的料我也是用废治具的现成的料,是用铝的,用其他都可以的。右侧下面的是废治具的精密导轨,用其他方式都可以的,只要达到夹具的效果就行,夹的压力不能大,防止加热时变形报废。

网友:
不错的创意,钢网固定部分有待改进!

网友:
很好,不错,如果可以做出BGA焊台来看看就更好
引用 网友B:

很快就会把现在用的DIY的显卡专用的BGA焊台上传的

网友:
挺不错的,我也常为带网加热易变形而烦恼,楼主的夹具挺有意思的。^_^

网友:
LZ的动手能力超强,要是能做出一个BGA焊台,就更加厉害了!

网友:
明天就上传我现在用的的对于显卡BGA很好用的焊台,也是DIY的。

网友:
往钢网内放锡球速度慢锡球到处跑  还是用锡浆快 用镊子按住一吹就好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了解了你的BGA方法又知道了不锈钢的知识!

一石二鸟啊!!

学习了\1

网友:
这植株台跟修手机的固定夹具差不多。

网友:
绝对的好注意,磁铁建议使用硬盘的磁铁,可以牢牢抓住钢网,不用管钢网的材料

网友:
VERY 好..
呵呵~
LZ那有卖么?
价格透露下下

网友:
VERY 好..
呵呵~
LZ那有卖么?
价格透露下下
引用 网友C:

没有卖,就按我的方法制作就行了,不一定一模一样的,相同的效果就好

网友:
绝对的好注意,磁铁建议使用硬盘的磁铁,可以牢牢抓住钢网,不用管钢网的材料
引用 网友D:

只有老兄才支持我的做法,连张老都认为用磁铁不好。我用的磁铁和硬盘里的磁铁一样吸力。

网友:
好是非常好,可惜,对于我们来说,材料难找。。。还不如买固定底座来植株后放在478的散热片上吹就行了
引用 网友E:

其实材料好找,上面的用3MM的铁板,电镀过的不会生锈。除了滑槽外,其他的用铁板,铁块就行了。至于滑槽,你可以用 订书机 的那个滑槽,弹簧,改装一下就好了,我开始的设计用 订书机 的那个滑槽和弹簧的。

网友:
很好 不过还有点没看懂   ,那怎么固定在主板上啊.,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我最怕钢网变行了,以后有机会也做一个哈.

网友:
楼主厉害啊!!!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
植过一次珠,钢网变形失败了,结果没信心搞了,DIY又找不到材料,准备买个成品的,LZ真牛.

网友:
楼主太聪明太有创意了。敬佩!!

网友:
谢谢楼主 学习中!!!

新诚达 -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
好是好啊。可是材料不好找啊

网友:
不用支架,直接把磁铁放在桥的面上来吸钢网试试.

网友:
那样直球也太慢了吧,我们都是在手上直的,直好了就放在PCB板上加热,没有人直球能比我快的,

网友:
看起来好象蛮不错的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 以前都是锡浆植锡 但是锡浆植出的球没有用锡球好 正好做下参考

网友:
用高吸力磁铁也可以的,就是在放锡球时不要乱动钢网,否则容易对不好位置。

网友:
请教LZ显存用的钢网和锡珠是什么型号的?内存的钢网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请教LZ显存用的钢网和锡珠是什么型号的?内存的钢网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引用 网友F:
就是在本站的网店里买的,你可以咨询店主。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

网友(2009-06-20):
用手植球确实好,排好球直接脱网,轻轻放在小平板上在下边吹,没冶具的就这种方法最快了

网友:
晕。。没必要。。你只要做到
1,焊膏不要太多(太多了加焊的时候焊膏融化锡珠容易滚到一起)
2,锡珠尽量与焊点对正
3,芯片一定要水平放正
4,用万用钢网植珠尽量把没焊点上的锡珠拿掉
5,风枪风速打到最小 加热时要让全芯片温度慢慢升高
做好每一步的细节,成功率就高了。
我现在只用一片钢网 一张纸和一把风枪 植0.5   0.6的珠连锡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很好很强大呀,不不错的,

网友(2009-08-15):
我用钢网在bga焊台上直接加热的很好。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锡球植好了如何焊接呀

网友:
同上问题,大家值好后如何焊接啊?

网友:
太厉害了! 就是我的动手能力太差了

网友:
那样直球也太慢了吧,我们都是在手上直的,直好了就放在PCB板上加热,没有人直球能比我快的,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说你的过程和经验,大家分享好吧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那个可伸缩滑块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楼主好创意,高手,学习了

网友:
应该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2009-09-14):
那个老鹰飞的图标.总是你一个人搞这些东东..人才也

网友:
这就是人的潜力啊,飞机就是这样被人造出来的~

网友:
不错,支持了,不过做工有待改进